cpld的时钟信号需要从外部输入吗?

楼主(2023-02-10):
    cpld的时钟信号需要从外部输入吗?

网友:
    假设你板子上的时钟是24MHz,在原理图上会有像CLK0 之类的接口,只要将CKLO绑定到你的模块上的时钟端口就行了。你还可以通过分频模块将24MHz分成其他时钟频率。

网友:
    这个不一定:1.如果你是用在普通的io扩展,是组合逻辑的那种,那就没用不不上clk,也就不存在必须用有源晶振了。像我现在一款产品就是用的这款cpld来扩展io的。
2.如果是时序逻辑电路,那一般要用到clk。一般是用有源晶振,但也可以不用有源晶振,如果是个arm或者dsp这些处理器这类结合的系统,可以使用这些处理器内部的定时器产生clk提供给cpld。
时钟主要是考虑稳定性和时钟的驱动能力,像有源晶振的稳定性和驱动能力都相对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