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与DC电路问题

楼主(2023-02-10):
    如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图
    这个原理图VCC是怎么有5V低压的?ACN和ACL和220V交流

楼主:
    如图片所示

网友A:
    这是阻容降压电路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B:
    VCC都直接接在ACN(零线),肯定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阻容降压电路

大佬,怎么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都直接接在ACN(零线),肯定有误

    产品是直发棒,这是实际应用的原理图,我也是第一次见不太理解,确实是这样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怎么理解呢

    阻容降压常用于对电流要求不高的供电电路中,小家电行业常用电路之一,前级通过电容限流,后级用半桥或单个二极管整流后再稳压,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常用于对电流要求不高的供电电路中,小家电行业常用电路之一,前级通过电容限流,后级用半桥或单 ...

    能不能具体详细解答下电路的电压走向,以及在哪部分进行降压,哪部分进行整流的呢

网友:
    C1用于降压,负载和C1、R1分压,电压经过D2整流、C2滤波,经过ZD1稳压得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