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纤直放站中近端机端的耦合器选用的问题

楼主(2023-02-10):
    光纤直放站中,近端机侧耦合器应该如何选用,若过大或过小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光近段侧一般是要求射频输入信号0dbm左右的,过强会烧坏设备,也容易抬升底噪,过弱会容易造成光远端输出功率不足(保证光路损耗正常的情况下)。
    所以选取耦合器的时候要根据BTS实际输出来选定。目前北京地区设计是按信源GSM33dbm,WCDMA30dbm输出的,所以耦合器设计30DB的,但是实际情况信源输出会稍大一些,尤其是GSM信源,所以调试过程中,需要酌情增加一些固衰来保证信号馈入合适。

网友:
    一般用40db耦合器,保证直放站近端输入在-5-- +5就可以。

网友:
    是按照输出功率来算的,且所选耦合器要满足略大于设备的总功率以保证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