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仿真saw滤波器

楼主(2023-02-10):
ads仿真saw滤波器怎么仿真请问有人知道么......

网友A:
看你仿真SAWF用什么模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仿真SAWF用什么模型了。

你是用什么仿的啊

网友:
我用的是STW-COM模型,我还见过ADS仿MBVD模型。反正都是在ADS里面用它的控件进行建模。具体怎么做我就不能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