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如何在回调函数中使用clear函数

楼主(2023-02-10):
    在matlab中GUI设计的时候  我使用了msgbox  通过findall函数找到了msgbox中按钮的句柄  我希望可以重新设置按钮按下的功能  所以使用set函数对按钮的callback进行重新设置  可是在调试过程中  系统总是提示evlian函数使用不合法  请问有没有同志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呀  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想知道回调函数到底怎么样可以使用clear函数去在工作空间中删除想要删除的变量。

网友A:
    每一个子函数有单独的变量存储空间。我习惯用变量传递的方法传到主函数删除。删除变量可以用delete。

网友:
    figure,每一个图形都有自己的句柄,你可以通过findobj函数找到它们,具体的flag,除了句柄种类,你可以使用tag来作为唯一flag。   这种类似于指针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子函数有单独的变量存储空间。我习惯用变量传递的方法传到主函数删除。删除变量可以用delete。

    是啊  所以在callback中直接删除变量matlab无法完成  但是如果不用clear  工作空间中的变量还是存在的  下面的那个循环就会一直进行下去  直接用delete满足不了需要  难受

网友:
    你想实现个什么功能,换种写法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