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的方式

楼主(2023-02-10):
接地的方式主要有四点:单点接地、多点接地、浮地和混合接地。

1、单点接地:如上右图所示,系统只有一个物理点被定义为接地参考点,电路上需要接地的部分都连接到这一点。单点接地适用于低频电路,一般频率小于1MHz,主要是因为低频电路对地阻抗敏感度不高。

数字地和模拟地、DC-DC的功率地和信号地通常都采用单点接地,此单点接地的物理点多用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连接至主地

2、多点接地:系统工作频率变高之后,一般10MHz以上,建议采用多点接地。如上左图所示,多点接地是将各个接地点直接连接到距离它最近的接地平面上。

3、浮地:其有一个重要的应用是交流电源地和直流电源地分开,交流电源的零线一般接地,采用浮地技术,避免了零线上的干扰影响到直流电源。

4、混合接地:指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的组合,两个系统的接地点都组合到一个公共点,多见于复杂的电路系统中,既有模拟/数字电路,也有高频/低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