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22只有铜线上漆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3-02-11):
正常情况下,阻焊层是一个负片,在没有人手挖开窗的情况下,只有焊盘层及过孔开窗,其他地方全部盖上了绿油。这里边包过了没有铜的地方。现在需要把没有铜的地方和焊盘及过孔全开窗.走线盖油。参照下边附件图片,请问AD22软件能不能直接就在设计端把文件搞定而无需cam软件正行另外的处理?如果能.请问怎么设置?如果不行,请问cam要怎么处理?cam350上我也会一点皮毛。

网友A:
顶层,底层 铺铜后选择铜皮转化为primitives,然后就变成了region,最后选择region,把层改为solder层。你可以试试看

    屏幕截图 2023-02-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层,底层 铺铜后选择铜皮转化为primitives,然后就变成了region,最后选择region,把层改为solder层。你可以 ...

    這個行,感謝大大分享,學習了。

楼主:
    敷铜的方法,我试过了,有间距有碎铜原因并不能很好的互补。继续求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敷铜的方法,我试过了,有间距有碎铜原因并不能很好的互补。继续求更好的方法。

这个不难吧?铺铜之前先设置间距,去掉死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