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和电磁按摩椅的原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2-12):
希望大家勇于发言,一起探讨微波炉和电磁按摩椅的原理

网友:
    微波炉是通过内部的磁控管将电能转化为微波能,微波是一种电磁波,它能使食物中的水分子发生高频振动而产生大量的热能,从而使食物被加热。电磁炉是利用电磁感应加热原理加热食物的。电磁炉中的加热线圈中通入交变电流,线圈周围便产生一交变磁场,交变磁场的磁力线大部分通过金属锅体,在锅底中产生大量涡流,从而产生烹饪所需的热。两种炉加热原理完全不同,后者跟接近于普通明火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