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NPN三极管驱动P-MOS异常导通?

楼主(2023-02-13):
如图,用在摩托车上,IO接3.3V单片机,刚安装上正常,但是用两天后,就意外导通,单片机输出0V不能关断,测量A点电压0.6V,B点电压3.几V,单片机输出0V时,有时候输出端像接触不良一样的导通,还有就是这情况总是在使用几天后这样,刚安装上就是正常的(输出端应该有电机类的电感负载)这是什么原因?是三极管坏了吗?我电路还有哪里需要改进?

网友:
S8050的状态不良,没有达到深度饱和。R1的阻值变小点,1.8K欧姆。试试。

网友:
三极管长时间大电流损坏造成的,三极管C极串接一个1K电阻可解决

网友:
不要用8050直接推PMOS,可以采用光隔离芯片来带动PMOS,这样做系统会更稳定的.

网友:
减小R3的阻值,仿真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单片机IO设置不对。

网友:
不用8050,可换用带驱动的光耦试一试。

网友:
可能是使用环境有点恶劣,12V的电源连到这个控制器不再是单纯的是12V电压,必需考虑到浪涌电压的出现,最好在电源的输入端加入LC滤波,另外MOS管G与三极管C端串入合适的电阻,阻值与18K电阻分压后的GS电压能足够导通MOS管,在GS端再加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三极管容易挂,集电极保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