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哪些原因会造成电镀时产生渗镀?

楼主(2023-02-13):
线路哪些原因会造成电镀时产生渗镀?

网友:
干膜性能不良,超过有效期使用

网友:
基板表面清洁不干净或粗化表面不良,干膜粘附不良

网友:
贴膜温度低,传送速度快,干膜贴得不牢;电镀前处理药液温度过高。

网友:
曝光能量过高导致抗蚀性发脆;曝光能量不足显影速度过慢造成抗蚀剂发毛边缘起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