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 软中断指令中,LR 中放的是异常模式下的返回地址

楼主(2023-02-13):
请问:在 SWI 软中断指令中,LR 中放的是异常模式下的返回地址,而这个地址的低 8 位和低 24 位分别是 thumb 和 ARM 指令下的立即数,这种对应的关系是如何来的 还有执行 THUMB 和 ARM 指令,LR 中放的地址最后的位应是 0 和 00,那么为什么会有swi 01;swi 03  这样的立即数呢

网友:
理解不对,可以去看一看 os_cpu_s.s 这个文件

网友:
软中断异常与指令未定义异常一样,也是当前指令在执行过程中就产生了异常,所以LR中保存的返回地址是当前软中断指令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不需要人为的去修正,返回时直接将LR的值赋给P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