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拓扑为什么没有滤波电感和续流二极管?

楼主(2023-02-13):
正激式开关电源拓扑里输出有滤波电感L和续流二极管VD2,为什么反激式拓扑里面没有这两个元件呢?

网友:
两个不一样的拓扑结,反激就是没有输出续流二极管与电感这样种优势才会被大量的应用

网友:
当开关管关断时,正激和反激的输出极性正好相反,所以正激的输出主要靠储能电感和续流二级管来维持输出,没有续流二极管的话,正激没有回路,整个电路不工作。而反激的输出主要靠变压器次级释放能量来维持输出,以电容为储能节点,通过电容本身形成回路,所以就不需要电感和二极管。

网友(2023-04-04):
反激变压器本质上就是电感。

网友:
    只有反激式没有电感,二次侧就相当于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