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50 ADC前端阻容电路怎么确定参数

楼主(2023-02-13):
先上数据
有C1: R2=10k,R18=100,R1=0mv,ADC输出0.00022mV
有C1: R2=100k,R18=100,R1=4.8mV,ADC输出12mV
有C1: R2=10k,R18=100,R1=4.8mV,ADC输出4.6mV
有C1: R2=1k,R18=100,R1=4.8mv,ADC输出1.6mV

无C1: R2=1k,R18=100,R1=0mv,ADC输出0mV
无C1: R2=10k,R18=100,R1=4.8mv,ADC输出1.6mV

现在确定R2=10k,R18=100,c1=0.1uF,当R1有电流时,测量电压基本吻合,无电影时不能归零。当去掉C1后无电流时,输出也为0,但是有电流后测量的数据和实际又对不上.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前端电路的问题。万分感谢!

float ADC0_value(uchar mode,uchar p,uchar n)
{
        volatile uchar i=7;
        unsigned long tem;
        long tem1;
        float v;
        RedLed=~RedLed;
        ADC0MD=0x80;        //空闲
        ADC0CN|=0x07;
        if(mode==0)
        {
                ADC0CN &= ~0x10;//单端输入
        }
        else
        {
                ADC0CN |=0x10;//差分输入

        ADC0MUX=p|n;        //端口选择
lab:
        AD0INT=0;
        ADC0MD=0x82;        //单次转换
        RedLed=~RedLed;        //很重要,完全关闭adc0后重新打开必须启动延时
//        delay_ms(1);        //很重要,完全关闭adc0后重新打开必须启动延时。
        while (!AD0INT);
        AD0INT=0;
        ADC0MD=0x80;        //空闲
//        ADC0MD&=~0x80;        //,关闭ADC0
//        tem=65536*ADC0H+256*ADC0M+ADC0L;
        if(mode==0)

                tem=(unsigned long)ADC0H<<16;
                tem+=((unsigned long)ADC0M<<8)+(unsigned long)ADC0L;
                if((tem>=0xffffff)&&i>0)

                        ADC0MD=0x80;        //空闲
                        ADC0CN--;
                        i--;
                        goto lab;

                v=(float)tem/(16777216/VERF)/(1<
                if((p==TEMPERATURE_P)||(n==TEMPERATURE_N))

                        v=(757.0-1000.0*v)/1.73;//温度转换
                }

        }
        else

                tem1=(long)ADC0H<<24;
                tem1+=((long)ADC0M<<16)+((long)ADC0L<<8);
                if((tem1>=0x80000000)&&i>0)

                        ADC0MD=0x80;        //空闲
                        ADC0CN--;
                        i--;
                        goto lab;

                v=(float)tem1/(8388608/VERF)/(1<
                v/=256;
        }
//        RedLed=~RedLed;
        return v;

网友:
总的调试就是,软件上加大采集保持时间,硬件上减少R2.因为ADC转换原理就是给内部电容充电,如果外部信号弱,就会出现拉低的情况,所以如果没有电容或者信号内阻大,就会出现采集偏低的情况

网友:
这个是电流采样判断控制,通过ADC转换判断R1上的电流大小,应该先根据电路设计和实际应用判断出R1上电流的范围,确定了电流范围,才好判断ADC的转换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
首先,我觉得利用单片机的AD采样接口采样mv级别的电压,是不合理的。R1和RL分压后,最好在1/2 Vcc处,这样AD模块的分辨率是最高的。如果您这边实在需要采样mV基本的电压,可以先使用运放把信号放大,然后再使用单片机进行采样。
R2和C1是一个低通滤波电路,对于高于一定频率的信号是过不去的。如果您这边采样的信号频率非常高,建议适当降低RC的值,具体以实测为准。从时域来看,就是信号变化过快,电容的电量还没有充满,又开始了下一个变化。那么单片机AD接口,永远也采样不准。
电路布局的时候,滤波电容C1尽量靠近芯片管脚。如果距离太远,分布电感和电容就有可能形成震荡,影响采样准确性。

网友:
根据负载的工作电流大小和交流电的电压频率选取适当的电容,计算公式如下: 容抗Xc=1/(2πfC) 电流Ic=U/Xc=2πf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