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态感光油墨光显影成象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02-13):
液态感光油墨光显影成象的原理是什么?8 @% [, b* N. q8 _

网友:
感光油墨接受紫外光照射时,光引发剂分解为自由基从而攻击树脂形成自由聚合,瞬间使聚合物分子增大。

网友:
油墨应不溶于 1%的碳酸钠,但又可溶于强碱 5-10%氢氧化钠,从而达到即可显影又可及时挽救有问题的板子的目的。

网友:
印制板焊盘部分被菲林挡光点所挡住未曝光的油墨显影时除去,已曝光部分显影后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