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4,2119 中都不能用 UCOSII 的 flag 的问题.

楼主(2023-02-13):
2104,2119 中都不能用 UCOSII 的 flag 的问题. 在模板中 ARM Executable Image for UCOSII(for lpc21xx)加入这个程序文件.实际上程序运行到 KeyFlagGrp = OSFlagCreate(KeyFlags,KeyFlagErr); 时就进入 Startup.s的取数据终止,但在没模板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请问哪位在模板中用过 UCOSII 的flag

网友:
字节对齐问题,请在事件标志结构定义前加__packed.

网友:
FLAG实质是INT16U类型的变量,用法是16 个bit位每个bit位代表一个程序自己定义的特定含义,特定位的0和1分别代表不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