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无线模块

楼主(2023-02-13):
大家好!做一个竞赛项目,目前要解决无线发送与接收的问题,用的是PT2262发射模块,和PT2272接收模块,思路是想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发射模块PT2262发射频率,去让多路接收模块PT2272分开动作。到底能不能用软件实现。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
这两个IC是硬编解码IC,码都是一对一的,你可以用学习码的那种,一般可以同时配几种,发射做成6键或9键,分别对相应的接收

网友:
2262/2272是编解码芯片,后端家高频管子(4226/3356),应该就ok 。很多遥控器上也有用这些
发射系列:
             PT4450    SOT-6
             PT4452    SOP-8
             PT4455    SOT-6

接收系列:
            PT4301-X     SSOP-24
            PT4302-X     SSOP-16
            PT4316-S     SOP-16
            PT4316-X   SSOP-16
            PT4317-X     SSOP-16
            RX3310A-LF    SOP-18/SSOP-20
            RX3140-LF     TSSOP-20
            RX3361-LF      SOP-16

网友:
目前PT4450+PT4302  已经成为the internet of things中的黄金搭档!

网友:
用单片机的IO口连接PT2262的数据和地址管脚来编码发送,PT2272的地址位分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