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表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13):
(---------------------------------------------------------------------)
(                                                                     )
(    allegro Netrev Import Logic                                      )
(                                                                     )
(    Drawing          : JH-7206A.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6.5P002                                      )
(    Date/time        : Sat Dec 14 16:26:17 2013                      )
(                                                                     )
(---------------------------------------------------------------------)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DELETE_FIRST_SEGMENT FALSE;
RIPUP_RETAIN_BONDWIRE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F:/LIAN XI/cadence/JH-7206A/JH-7206A.brd';
NEW_BOARD_NAME 'F:/LIAN XI/cadence/JH-7206A/JH-7206A.brd';

CmdLine: netrev -$ -i . -y 1 F:/LIAN XI/cadence/JH-7206A/#Taaaaaa06548.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Dec 14 16:26:17 2013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2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cpu time      0:00:50
elapsed time  0:00:00

网友:
原理图中有元件封装没有给。

网友:
这个报错是没有找到网表,一般是没有生产网表或者导入网表选则的路径并不是网表实际所在的位置;

网友:
应该是这两方面问题:封装位置没指对,文件不全。

网友:
软件报错是封装方面的问题,只有这两的问题的同,封装位置没指对,文件不全。
具体你再检查仔细点看看了。 在setup中设置一下,不然没法子导入package

网友:
    要把网表路径指到网表文件所在的目录,一般是在原理图的allegro子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