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开启信号CLK_EN#,让人越看越糊涂??

楼主(2023-02-13):
    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是有CPU供电芯片产生的,那么它与CPU_PWRGD那一个先产生的,还是同时产生的?? 产生后直接发送到哪里,我查了好几种图纸,有直接到时钟芯片的,也有到南桥的(到南桥后是什么信号开启时钟呢?),还有的就直接是个测试点,直接找不到它去了那里(这样有是什么开启时钟信号呢)! o  G+ {% }4 y; N( O

网友:
    以IBM笔记本T4系列为例解答一下楼主的这个问题:根据上电时序,CPU供电产生后,CPU供电芯片会产生PG信号送达南桥,南桥收到PG信号后则产生CPU-STOP和PCI-STOP去控制时钟电路工作,同时南桥会发出PG信号给CPU;CPU供电产生后,CPU供电芯片会发出CLKEN,去开启时钟电路。至于楼主说的PG和CLKEN谁先出来的,我还不敢下结论。

网友:
    肯定是PG现出来了啊,供电全部OK之后,时钟电路才能工作,没有PG,时钟电路肯定开启不了的。

网友:
    根据上电时序自己慢慢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