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作为功率开关主要特性

楼主(2023-02-13):
使用三极管作为功率开关,其主要特性有:
1、  低成本,在相同高的击穿电压,及导通电流的能力下,三极管相对于金属场效应管(MOS)的价格更低廉。这主要是三极管的制造过程相对简单,同时三极管的工艺相对也成熟。
2、  击穿后电路是开路的。与金属场效应管击穿后是短路状况不同的是,三极管击穿之后开路的。这一点对于有安全要求的场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那非隔离的ACDC应用来,器件出现失效后,是否能够把高压与使用的端口断开显得非常重要。要实现这一点,三极管很容易实现。
3、  由于三极管是多数载流子工作的器件,因此,有开启速度上,会比金属场效应管要快。
4、  深度饱和区的三极管,恢复时间长。同时由于在饱和时,VCE的电压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在作为开关管使用的时候,为避免三极管关断速度过慢,在设计驱动电路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区。
5、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型的。金属场效应管是电压驱动型,其驱动的设计相对简单。但三极管是基极电流驱动的。而所需要的基极驱动电流,满足Ib=Ic/beta这一关系。而在三极管导通过程中,Ic会随着Vce电压的下降而小幅下降,但是电流放大倍数却会随着Vce的下降而降低,总的表现结果就是,想要三极管从关断状态进入饱和区,需要一个不断增大的一个基极电流。如果基极电流不能随着增大,那么三极管很可以仍然工作在线性放大区,这时候,Ic电流及Vce电压都非常高,显然它们之间的乘积,也就是损耗也将非常大。我们将看到,电路的效率非常低,而且开关的三极管温度将非常高。但是,在第4点中,我们也看到,为了防止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区,又不能无限制地过度增加基极电流。因此,在设计这个基极驱动的时候,最好能够根据三极管的不同状态来调整其驱动电流。
6、  三极管有正温度系数的电流放大倍数。在做功率驱动时,一定要避免出现温度的正反馈,导致开关管及系统烧毁。在相同的基极驱动电流的情况下,因为是功率开关,因此一定有损耗,有损耗就会发热使三极管晶体的温度升高,那么电流的放大倍数beta也就增大,由于基极电流不变,那么Ic电流也增大,由于Vce基本不变,那么三极管的损耗就继续增大,这样形成一个电流、温度的正反馈。如果不采取措施避免或打破这个正反馈。那么晶体管烧毁将不可避免。
7、  Vbe的负温度系数。其实,这一个特性与第6点的beta的正温度系数是相关的。单独列出来,我是想提醒一下,在设计基极偏置的时候,要考虑到低温的时候,基极的偏置电压能够产生足够的基极偏置电流,而在高温的时候,由于Vbe的减小,Beta的增大,为避免出现现在的正反馈,基极偏置最好能够根据三极管的工作状况进行自动调整。
8、  难以实现三极管的简单并联使用。这个主要还是三极管的beta的正温度系数造成的。比如,在两个三极管的并联应用中,因为两颗三极管不可能完全一样,表现在其电流放大倍数一定会不同,一个大点,一个小点。那么,在开关过程中,集电极电流Ic电流分配将会在放大倍数多点的那个管子上多流经过一些,而放大倍数小的,就会少流一些,由于Vce都是相同的,因此他们的损耗大小就与流过晶体管的电流成正比。三极管的温度又跟损耗成正比。结果是,放大倍数越大的芯片,流过越大的电流,损耗也就越大,温度也就越高,从而放大倍数升高的幅度也比放大倍数小的大。因此,电流大的那一路越来越小,最极端的的情况就是最后,所有的电流都流过大beta的那个管子。如果总电流或功耗超个了单只三极管的极限范围,那么,最终会先烧毁大beta的管子,接着所以电流都流过小beta的三极管,然后也烧毁。因此,在并联使用三极管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均流。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发射极各串联一个电阻,以引入一个负反馈,从而打破正反馈的形成。当然这会增大系统的损耗。
由上我们看到,三极管有成本上的优势,但其设计上的还是有一定复杂性。如果你真正掌握了三极管的驱动设计,将会使你的产品更优越,成本更低,竞争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