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跟响应速度有关系吗??

楼主(2023-02-13):
一个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后希望滤出直流信号,那么这个直流信号的响应速度是不是慢于原始信号??

网友:
    也可以说低通滤波器的谐振频率较低,只通过低频信号,但能不能通过直流成分,取决于电路结构。
    真不知道楼主所说的直流信号的响应速度是哪里的名词。可能是理解的不一样?

网友:
    对,就是经过滤波器后产生了延迟,因为有电容的关系,它肯定会出现相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