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基站的时钟源精度有多少ppm?

楼主(2023-02-13):
    有人知道吗?GSM基站的时钟源精度有多少ppm?

网友:
    各无线技术时钟及时间同步要求(以此为准,绝对无误)
    无线制式   时钟频率精度要求   时间同步要求
    GSM                   0.05ppm             NA
    WCDMA FDD  0.05ppm             NA
    TD-SCDMA      0.05ppm             3us
    CDMA2000       0.05ppm             3us
    WiMax FDD      0.05ppm             NA
    WiMax TDD      0.05ppm             ±1us
    LTE TDD          0.05ppm             ±1.5us
    LTE FDD           0.05ppm             4us(MBMS)

网友A:
    需要满足2级钟标准。也就是+-0.5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满足2级钟标准。也就是+-0.5ppm。

    基站里面是用的一个恒温晶振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