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能看到38k的红外载波吗?

楼主(2023-02-13):
我用10k的电阻串联红外接收管,两端用5v供电,示波器表笔接在电阻两端,发现可以看到红外接收数据,但是无法看到38k载波。请问,要看载波信号,怎么用示波器看呢?

网友:
    示波器时间轴调至10us每格看看。
    不行就减小电阻到1K。

网友: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设备去干,测量这些信号,示波器没有逻辑分析仪好用。

网友:
    载波被红外接收头去掉了,只能直接看发射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