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lmread的问题

楼主(2023-02-13):
n=9;
for i=1:n
    temp=dlmread(['strain_',int2str(i),'.rpt']);
    tempe1bl(:,i)=temp(:,2);
    tempe1br(:,i)=temp(:,3);
    tempe2(:,i)=temp(:,6);
end

这段程序中如果把n的数值变成两位数(如10),读取便会出现错误,请问应该怎么修改;
出错代码:

错误使用 dlmread (line 138)文件和格式字符串之间不匹配。
从文件(行 1u,字段 1u)中读取 number 时出现问题 ==>
********************************************************************************\n

网友A:
    你看看文件夹下有没有strain_10.rpt这个文件
有的话,看看这个文件和之前的9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文件夹下有没有strain_10.rpt这个文件
    有的话,看看这个文件和之前的9个有什么区别

原来是这样0.0.谢谢

网友:
    错误使用 dlmread (line 62)
无法打开文件 'E:\OTB/Car4/groundtruth_rect.txt',因为: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这个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