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磁导率和介电常数虚部的设定

楼主(2023-02-13):
    CST中怎样设定磁导率和介电常数虚部,我只找到了实部的设定

网友:
    虚部为损耗角正切。

网友:
    没看懂这个问题。
你是想问可不可以通过S参数计算得到permittivity和permeability么?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的,去找找文献你就能得到计算步骤。

网友:
    仿真软件的作用则必须要已知大部分定义好的参数,比如尺寸,比如结构,比如材料属性,而假如这些里面有一些未知的成分,那么可以用参数扫描或者优化得到想要的结果。HFSS,CST,Feko这些软件无一例外的都是仿真软件。而Feko和CST与Magus的合作则是一种互补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