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LAN无法获取IP

楼主(2023-02-13):
    大楼合路的AP,为什么有信号,无法获取IP地址

网友:
    AP有信号,但用户无法获取ip地址,一般有两种情况:1、AP出现吊死现象(即在网管平台或AC查看其状态均是正常的)2、AP因其已上电,但在AC上并没有上来,此时AP可以发出信号,但因其配置不完整故而无法正常给用户分配ip地址。

网友:
    rom的问题。不过路由器的无线接入用wep方式没有问题的,把你的wpa/wpa2加密改成wep就没问题了。

网友:
    1 AP吊死,首先从AC侧能看到这个AP嘛,能看到能否正确配置,如果不能配置了还有信号出来,8成AP吊死了,插拔网线后重试。
    2 IP地址是否够,一个AC分配的IP地址都不多,从AC侧看下IP地址的使用情况,如果没地址了要扩地址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