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容抗

楼主(2023-02-13):
电容容抗
1.容抗Xc=1/2πfc,容量越大,容抗越小,放电速度越慢?
2.在滤波电路中,电容容量越大,动态响应越慢?
3.电路在什么情况下要考虑容抗这个参数

网友A:
“阻容降压电路中 选择电容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容抗,再就是计算串联或者并联谐振电路中的谐振频率的时候 必须要带入容抗进行计算。”

网友:
每个器件用电容的时候,芯片厂家都会给相应的参考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电路中 选择电容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容抗,再就是计算串联或者并联谐振电路中的谐振频率的时候 必须 ...

那电路阻抗和频率一定的情况下 电容容量越大 响应速度越快还是越小响应越快?

网友:
    电容越大响应速度越慢。严格意义上说在任何时候都要考虑容抗,电容在不同的电路中电容的容抗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在高频滤波电路中,电容的取值就有必须有特定的值,使滤波效果达到最佳值,电容的取值就不能任意选取。再如在脉冲放大耦合电路中,电容的取值也不是越大越好,因为充放电的时间会影响波形的形状。在低频的音频放大电路中为了在低频时得到好的频响,耦合电容一般取值越大越好。在射频滤波电路中的电容取值就更加严格了,因为它严重影响信号的传输性能。在电源滤波电路中,往往用一个大电容并一个小电容,大电容在频率较高时呈感性(自谐振频率较低),并一个小电容能比较好地解决频率高的噪声的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