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每次的结果保存

楼主(2023-02-13):
    % clc;
    % clear;
sheet_num=5;%表格数
    mean_V=[];%要求2中每sheet的均值
    for m=7:8     % 文件个数
filename=[num2str(m),'.xlsx'];
for i=1:sheet_num
    [data,txt]=xlsread(filename,i);%读取表格数值和文本数据
        [num,num_1]=size(data);%data数据的大小,num为行,num1为列
        %要求2
    CB=26*3+2;
    AF=26+6;
    V=[];%初始化每sheet速度空间
        for j=1:num
            if(data(j,CB)>=5500&&data(j,CB)<=9000)
            V=[V;data(j,AF)];%当在指定范围内,将速度存放到V数组中
            end
    end
    mean_V={V};%每sheet求速度均值,存储到mean_V中
    end
end

以上代码可以正常运行,我现在需要将每次运行的数据V都保存下来,该怎么做呀!存成数组!

网友A:
    仅供参考,将
    mean_V={V};%每sheet求速度均值,存储到mean_V中
改成
mean_V(1)=V;%每sheet求速度均值,存储到mean_V中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将
    mean_V={V};%每sheet求速度均值,存储到mean_V中
改成

    无法执行赋值,因为左侧的索引与右侧的大小不兼容还是不行,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法执行赋值,因为左侧的索引与右侧的大小不兼容还是不行,还是不行

    不好意思哈,代码打错了
    如果V是单个数字可以试试下面的代码
mean_V(i)=V;%每sheet求速度均值,存储到mean_V中

如果V是向量可以试试下面的代码

    mean_V(i,: )=V;%每sheet求速度均值,存储到mean_V中

    mean_V(:,i)=V;%每sheet求速度均值,存储到mean_V中

如果是矩阵,就得试试元胞数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