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波导厚度?

楼主(2023-02-13):
一般在cst中的金属波导pec的厚度定为多少合适?2 N- `% }  {0 j

网友:
    没特别要求吧 因为波打到金属上就会反弹的 所以PEC厚度多少问题不大吧

网友:
    PEC就意味着你电磁波的趋肤深度为0,就不会有电热。所以波导厚度随意。

网友:
    如果背景材料是pec,那就可以不画波导厚度,直接画波导腔体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