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ad13转到ad19就蒙了,有的器件正常敷铜,有的就不行?

楼主(2023-02-14):
刚从ad13转到ad19就蒙了,有的器件正常敷铜,有的就不行?

网友:
    高版本铺铜之后需要更新,不然铜皮只是一个轮廓

网友:
    AD16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要转就转到AD21以上啊

网友:
    在rules中,选择Plane-&gtolygon Connect Style中有一个PolygonConnect,选择Relieff Connect(修改成direct connect)再重新铺铜就会连接上了。

网友:
    快捷键T G M,进入铺铜管理,调整普通顺序,确保最大的铺铜为GND在最下面层,否则会出现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