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报错

楼主(2023-02-14):
    报错 clearance constraint (collision<10mil)pad on top layer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很清楚啊,间距太小了,焊盘与顶层线路或铜皮间距小于10mil

网友:
    根据后边的坐标确定一下位置看一下修改就好了

网友:
    定位看看报错的部分是怎么排布的,可以就挪动一下,不行就修改安全间距规则。

楼主:
    试过了 还是不行 元器件封装不能放到板框内

楼主:
    切放到板子规划模式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