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麦定向拾音束回音消除及远场拾音降噪模块 A-68测试(原理篇)

楼主(2023-02-14):
       最近手上有个双麦定向拾音束降噪和消回音模块,型号是A-68,一般的降噪处理设备不同的是这个模块可以实现定向拾音。只要找好两个麦克风的夹角就能够很好的屏蔽掉夹角之外的声音,这样的话一些很嘈杂的场景下也能得到很好的降噪效果。

      双麦降噪(也称为波束成型降噪)又可以分成 2 类,一种是双麦反馈式,一种是夹角拾音束方式。

       反馈式双麦降噪:区分主麦克风和付麦克风,在摆位时,主麦克风需要靠近说话人, 付麦克风则远离说话人,对着噪音源的方向。按设计要求,主麦克风拾取到的需要保留的 人声信号幅度,要比付麦克风拾取到的人声大于 6dB 以上。这样才能比较理想的把主麦附 近的人声完整的保留,并对其他噪音进行大幅度压制。 由于主副麦克风需要有一定的信号差值才能实现比较好的降噪效果,此双麦降噪方式 适合近距离使用的产品,且要求主付麦克风摆位不朝一个方向,尽量远离。比如通话耳麦 产品,对讲机产品,手机便携产品,穿戴头盔产品,鹅颈麦客服通话产品等等。 下图产品的双麦摆放可以作为参考评估

      夹角拾音束双麦降噪方式:不用区分主麦克风和付麦克风,在摆位时,要求 2 个麦克风朝向一致,双麦距离在 3cm-18cm 之间。 夹角拾音束降噪方式,可以方便的让 2 个麦克风摆放在同一个平面,并且形成一个 可调角度的拾音范围。

双麦克风的摆放在同一平面,距离最小为 3cm,最大为 16cm。

夹角拾音束的拾音范围如下图所示

      拾音有效范围如上图,在 MIC0 和 MIC1 的中间位置为原点,正前方蓝色夹角区域内的声音会判断为有效,保留;而 2 端之外黄色区域为屏蔽区域。 这个拾音夹角功能,在除了可以压制常规的稳态有规律的噪音除外,还可以吧在蓝色 拾音束范围外的非稳态没规律的噪音也完全压制。 适合应用的场景有,嘈杂的车间,车站,机场,站台等环境噪音特别大,并且使用设 备的操作者,可以固定在拾音角度说话使用。对所有拾音束外的有效降噪可以达到 80dB.

      拾音束降噪的拾音角度可以根据使用要求设置,常规默认设置为 60 度夹角。夹角拾音束双麦降噪方式,不用区分主麦克风和付麦克风,在摆位时,要求 2 个麦克风朝向一致,双麦距离在 3cm-18cm 之间。 夹角拾音束降噪方式,可以方便的让 2 个麦克风摆放在同一个平面,并且形成一个 可调角度的拾音范围

模块支持多种工作模式,主要分为回音消除功能模式及拾音降噪功能模式。两种功能模 式又分别对应有近距离,中距离,及远距离三种不同灵敏度程序。模块具有高达 90dB的回音 消除,以及高达 45dB的环境噪音压制,整体功耗低于 25mA ,可以减少便携移动产品的功耗负担

模块电气性能指标:

※ 输入电压:直流+4V~+6.5V ※ 工作电流:25mA

※ ADC 最大输入信号 1Vrms,输入阻抗 47 KΩ(此信号为模拟输入信号或消回音参考信号)

※ DAC 最差输出 3.3Vrms,输出阻抗 10KΩ,左右声道分离度 105dB。

※ 双麦降噪模式拾音夹角可调范围 0℃-180℃(默认程序不开启)

※ 麦克风录音拾取范围:10cm-500cm.

※ 回音消除指标:85db

※ 可消除回音空间延迟时间:100mS ※ 最佳状态,有效降噪指标:45dB-90dB ※ DSP 上电启动时间 15 mS

※ 工作模式分为纯降噪模式和消回音+降噪模式(2 种功能需对应不同程序版本)

※ 工作温度:-45 度~85 度 ※ 工作湿度:相对湿度小于 90%

最后附上个人测试的ppt有兴趣的可以点击下载---

网友A:
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事项有哪些?

双麦阵列拾音束降噪相比传统的双麦反馈式降噪设计要求来说是很简便的。对两个麦克风的摆放相对没有那么严格,两个麦直接的拾取夹角可以通过设置参数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