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供电的电源电路中的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3-02-14):
    如下图,经常见AC供电的电源电路中都有这个电阻

    这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
    箭头所指的电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联接整流桥中二极管D1D2与电容C的那个电阻。该电阻标注Rx,x表示下标看不清。

网友:
    这个电阻,是防止上电时电容C充电电流过大所加的。目的是让上电时电容稍缓慢充电。
    但是,这个电阻在开关电源正常工作时要消耗相当大的功率。所以电路正常工作后,要将该电阻短路掉。
短路掉这个电阻,可以用继电器触点。图中是使用了晶闸管V。注意这个晶闸管的符号错了。

网友:
    电路正常工作后,变压器左上那个绕组当然会输出一连串的脉冲。该电路利用左上绕组输出的一连串高频脉冲来触发晶闸管,使晶闸管保持导通,将电阻短路掉。
    由此,箭头所指向的电阻是用于限制晶闸管门极电流的。

网友:
    单纯电阻软启动加保护电路的一部分
    要和下面的电阻电容一起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