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Parkes误差分析如何统计每个区域样本数量的占比

楼主(2023-02-14):
求教大神Matlab中Parkes误差分析如何统计每个区域样本数量的占比

网友A:
    只要能绘图,就可以根据不同区域的边界坐标,用 inpolygon函数,分析采样点是否落在该区域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绘图,就可以根据不同区域的边界坐标,用 inpolygon函数,分析采样点是否落在该区域内部。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方便的话可否再详细指导下,感谢支持

网友:
    点进去看,照着示例写,然后把你的代码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