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把HFSS模型导入CST

楼主(2023-02-14):
    有HFSS模型,但是不知道如何把这个模型导入CST。望达人相助

网友:
    这个没有做过。
应该是先从hfss中把文件导出来(比如dxf格式),再导到CST 中。
    这样的话可能会很麻烦,
    结构不是很复杂的话还不如直接在CST中画出来。

网友:
    把hfss的模型输出为*.sat文件,在CST中导入即可。

网友:
    Modeler->Export 选SAT File(*.sat), 可以选版本低点的R14,最新的HFSS/CST都支持R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