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age Designer模式 setup下没有 step package mapping问题求助

楼主(2023-02-14):
封装编辑模式下setup里面没有 step package mapping,哪位知道的大神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能不能截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截个图

我有发图的,但不知道为啥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 (菜單目錄) reset 一下, 視窗跑掉了............通常問題.

    试过了,一样的没有

楼主:
    擦!终于搞定了,原来是打开方式不对,必须要用PCB Editor模式打开才行,我一直用的Package Designer

网友(点评):
那是給IC設計用的, 是你誤會了, 而且只能看3D基板.

网友(点评):
難怪大家看不懂, 一般都會用pcb內的零件功能.......就是在PCB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