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PCB文件改成与原理图一样,logic和 layout如何同步?

楼主(2023-02-14):
pads logic和pads layout如何同步?版本是pads2007,手里头有pads logic原理图和pads layout PCB文件,发现原理图和PCB文件对不上,现在想把PCB文件改成与原理图一样,改怎么弄?

网友:
可以用PADS LOGIC里的菜单栏:TOOLS/PADS LAYOUT/之后弹出个菜单里面有ECO变更、传送网表等,就看到了,但是要同步元件库里必需要有你要转换的元件属性。

网友:
同时打开logic和layout窗口,点PADS Layout Link里面有,send net link及compare pcb 进行相关同步比较。

网友:
在PADS LOGIC中工具栏-LAYOUT网表,在PADS LAYOUT中工具栏-对比/ECO,选择LOGIC生成的网表,点击运行会生成差异文件,里面有layout和原理图的不同点标注,自己对着修改就好了。

谢谢分享!: 1.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1 支持!: 5
終於有一個是正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