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中电源、地线的处理有哪些注意的?

楼主(2023-02-14):
PCB布线中电源、地线的处理有哪些注意的?

网友:
众所周知的是在电源、地线之间加上去耦电容。

网友:
尽量加宽电源、地线宽度,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它们的关系是:地线>电源线>信号线,通常信号线宽为:0.2~0.3mm,最经细宽度可达0.05~0.07mm,电源线为1.2~2.5 mm 对数字电路的PCB可用宽的地导线组成一个回路, 即构成一个地网来使用。

网友:
用大面积铜层作地线用,在印制板上把没被用上的地方都与地相连接作为地线用。或是做成多层板,电源,地线各占用一层。

网友:
理清电源框架,注意好电源的通流,回路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