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移动坐标轴标签的位置

楼主(2023-02-14):
    问题:
我在使用m_map工具白绘制地理图像时,由于坐标轴标签会在左下角重叠(如图)
所以想问有没有方法使xticklabel往下移动,我试过如下代码:
a=gca;
    a.XRuler.TickLabelGapOffset = 8;
a.YRuler.TickLabelGapOffset = 8;

      但是不起作用,怀疑是M_map工具包的影响,因为在不使用m_map工具包时,是可行的。
      或者有什么方法解决左下角刻度重叠的问题? 重新规划坐标刻度是不行的,因为必须要保证坐标起始和终止处有标签,这是编辑提的要求,可恶啊。

      左下角的刻度标签重叠了

网友A:
    把刻度坐标字体调小一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刻度坐标字体调小一点可以吗?

    我试过适当的调小字体,字体大小从20减小大15,仍然会有一点点重叠,如果过小会导致图和字体大小比例不协调。

网友:
    你试试调大小
    set(gcf,'position',
或者
    set(gcf,'unit','centimeters','position',[10,10,a,b]) % a b是要想要的宽度、长度(cm)

    仅供参考,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要么你就不要显示坐标值 set(gca,'xticklabel',[]) %
    自己text 把坐标值画上去。
这个肯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