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计算电大尺寸目标RCS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3-02-14):
    如题
我用CST只能算50100个波长,还有能算更大的吗?CST在32位机上能算多大的?在64位系统上呢?

网友:
    计算能力好像根*×*有关,不只是看某方向!

网友:
    有没有包含介质?若没有介质,用Feko不错

网友:
    如果是计算超大电尺寸的 比如500个波长以上  我用cst没成
用feko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