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三极管驱动电路

楼主(2023-02-14):
    这个三极管驱动电路端口处用万用表测输出为12V,接发光二极管测试也为12V,接上12V水泵电压就会降下来,而且电压降到3V多,应该是哪的问题?(之前怀疑PCB布板线径过细,过流能力不足,直接在三极管上焊的线,问题依旧存在)
    三极管

    端口

网友:
    水泵正常?供电充足?三极管电流足够?其实这样的电路是不够理想的。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先测12V对地电压。

网友:
    这为啥用三极管驱动大电流感性负载呢,先试下直接接12V能不能驱动水泵,如果可以试试用MOS或者是达林顿管驱动水泵吧。

网友:
    还是查电流,因为负载的区别就是功率。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先查启动时电源还有没有12V,如果够12V再查三极管CE压降多少,如果大于1V,则是三极管驱动电压不够,10K改小

网友(2023-03-18):
    感性负载电流大,所以把电压拉下来了,可以适当串小电阻试试。

网友:
    1、负载太大,电源输出电流不足,造成电压跌落。建议查看12V电源的功率对比水泵的工作电流。
2、三极管基极要下拉电阻,保持基极状态稳定,防止误触发出现;

网友:
    负载太大,电源输出电流不足

网友:
    10K太大了,IB驱动电流太小了,小到微安级别了,最大放大倍数按100倍算,整个电机才能通过几十到几百毫安,所以电机转不动了。

网友:
    直接电源12V接水泵不就行了,测下电源电压降了没,降了就跟管子电路没关系,反正你管子导通跟直接接电源是差不多等效的

网友(2023-05-24):
    驱动电路过于简单,可能带载能力不够也可能三极管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