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PWM信号五分频

楼主(2023-02-14):
    怎么才能实现占空比可变的PWM信号五分频。单片机输出的最低频率是3.9KHz,现在需要降低到500Hz左右,怎么样才能实现呢?1 u6 C( r) n, A

网友:
    最好改程序,这是最容易的,用硬件分频需要占空比稳定。

网友:
    占空比可变,就是SPWM调节了。如果单端需要设计占空比可变,则需要FPGA/CPLD进行硬件编程。根据需要可以任意得到输出频率。500HZ那是小CASE了。

网友:
    你可以不用这个单片机,直接编写程序就可以了,用定时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