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输出电压为什么会稳压一段时间后又随着输入的增加而增加?

楼主(2023-02-14):
(图片)

网友:
    LDO简单理解说白了就可以等效成VOUT是VIN通过两电阻分压得到的东东,
所以当你把VIN升高,理所当然的VOUT也会跟随升高的,
    不像POL之类的buck芯片,带有各种反馈机制可以谁是调整

网友:
    检查一下LDO异常后的情况,不排除是工作点异常,环路没锁住

网友:
    先看看直流工作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