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么处理交流接触器的线圈通断电时产生的EMC干扰问题?

楼主(2023-02-14):
    怎么处理交流接触器的线圈通断电时产生的EMC干扰问题?

网友:
    可以在交流接触器线圈两端并联一电阻和电容串联的阻容吸收回路,电容用耐压的。容值范围在104---473之间,耐压最好高于线圈额定电压的2-3倍,可以试试。
    这个阻容回路的作用:抑制操作过电压的瞬间振荡和高频电流,再加上电阻的阻尼作用,使高频振荡迅速衰减。

网友:
    二楼说得不错。首先是对接触器的处理,接入吸收回路。
第二是在电路中加入滤波,以抑制EMI。

网友:
    时通时断导致电源波动的干扰虽然是干扰,但和电磁干扰不是一回事,电磁干扰首先通过空间耦合而非直接传导耦合,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才会发生,所以应对的方式是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