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焊Flash芯片的优缺点

楼主(2023-02-14):
为了读取Flash芯片的内容,有以下两个基本途径:
(1)直接将导线连接到芯片的引脚;
(2)把芯片拆下来,插到另一块板子上。
下面介绍的Flash为BGA(球形栅格阵列)封装——无外露引脚。因此,只能选择拆焊的方法。

拆焊法的优点:
(1)可避免对电路板上其他器件造成影响;
(2)可以很容易看到芯片底部的布线;
(3)可用其他芯片或微控制器代替原芯片。
一些不便之处:

(1)电路在缺少完整器件的情况下无法运行;
(2)在拆卸过程中,一些邻近器件可能被损坏;
(3)如果操作不恰当,Flash本身可能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