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单片机复位可靠?

楼主(2023-02-14):
数字电路刚通电时都需要进行复位,复位的功能是将单片机里的重新开始,主要防止程序混乱,也就是跑飞、或者死机等现象,目的是使系统进入初始状态,以便随时接受各种指令进行工作,CPU的复位可靠性决定着产品系统的稳定性,因此在电路当中,发生任何一种复位后,系统程序将从重新开始执行,系统寄存器也都将恢复为默认值。下面总结几种CPU复位方式。

1、上电复位

上电复位就是直接给产品上电,上电复位与低压 LVR操作有联系,电源上电的过程是逐渐上升的曲线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瞬间的完成的,一上电时候系统进行初始化,此时振荡器开始工作并提供系统时钟,系统正常工作。

2、看门狗复位

看门狗定时器CPU内部系统,它是一个自振式的 RC振荡定时器,与外围电路无关,也与CPU主时钟无关,只要开启看门狗功能也能保持计时,该溢出时候也会溢出,并产生复位。

3、LVR低压复位

每个CPU都有一个复位电压,这个电压很低,有1.8V、2.5V等,当系统由于受到外界的影响导致输入电压过低,当低至复位电压时候系统自动复位,当然,前提是系统要打开LVR功能,有时候也叫掉电复位。diangon.com如图,当LVR<工作电压<VDD时候,比如在V1时候工作是正常的,当VSS<工作电压<LVR时候,系统有可能出错,比如在V2时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死区,这个状态不确定。

4、外围电路复位
如果系统内部不能正常复位或者软件复位无效的时候,可以依靠外部硬件复位。
如图是一种简单的RC复位电路,电源接通时候,通过R1对C2进行充电,经过一段延迟后加到电路当中产生复位信号,这个复位信号的上升速度低于电源的上电速度,当复位引脚检测到高电平时候,系统复位结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