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是什么?

楼主(2023-02-14):
电磁兼容性(EMC)是通过限制无意间产生传播接收电磁能量的电气设备和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正常工作的能力。这些电磁能量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影响,例如电磁干扰(EMI: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甚至物理损坏、 设备功能异常、功能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等。
有这么严重吗?举个极端的例子,比如一个病人身上植入了心脏起搏器,他走到一个强干扰的环境中,外界的电磁干扰通过空间电磁波方式耦合进了心脏起搏器,心脏起搏器没扛住,然后就悲剧了。那么这样一个案例,就可以一体两面的来分析,干扰源从何而来?起搏器为啥没扛住?干扰咋进去的呢?.....
EMC研究三类主要问题:

  • 能量来源:通过某种来源产生的电磁能,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会释放到环境中。EMC研究了无用发射以及为减少无用发射而可能采取的对策。
  • 抗干扰能力,它是指在遭受有害辐射(称为射频干扰(RFI))的情况下,受干扰的电气设备应对干扰避免或降低发生故障或损坏的能力。
  • 耦合路径:干扰如何进入被干扰设备的机制/途径。

常见的EMC测试有哪些呢?

  • 抗扰度测试:将干扰注入设备,检测设备表现是否正常,比如常规的静电抗扰度测试、脉冲群抗扰度、雷击浪涌,辐射抗扰度等等
  • 传导辐射测试:测试设备对外部释放干扰的水平,设备应控制在一定的水准,否则测试将不通过。比如电源线传导测试、电磁波辐射测试等等,具体测试标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有兴趣可以自行搜索查询。

有哪些电磁失效可能?

由于EMC干扰的注入,对于一个电子系统而言,可能会引起哪些功能失效呢?
  • 系统死机无响应:怎么会呢?比如因为干扰原因,软件采集的一个错误的输入值,导致进入了死锁。
  • PC指针失控,软件跑飞。
  • 执行意外指令
  • 错误的地址指向,数据损坏或丢失
  • 子例程执行错误
  • 设备重启和/或外部异常中断
  • I/O表现异常,比如显示屏花屏,按键功能失效,继电器乱动,模数采样噪声增加,数模输出异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