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设计建议

楼主(2023-02-14):
数字电路。处理数字电路的时候尤其要注意时钟信号和高速信号线,这些信号走线尽量短,且走线靠近地平面以保证辐射和串扰在可控范围内。对于这些信号,注意减少使用过孔、避免在PCB边缘走线或靠近连接器。这些信号也应远离电源平面,因为它们可能将噪声耦合到电源平面上去。

对于振荡器的处理,除了用GND隔离外。信号线注意不要平行或走在振荡器下方,与CLK信号保证有足够距离。振荡器与使用时钟的芯片尽量靠近。

注意回流总是沿着阻抗最低路径的。因此,负载回流的GND应与其信号路径尽量近,使电流回路面积最小。

差分对之间P/N线相互靠近,这样可以有效地进行共模抑制。

时钟端接。时钟信号线注意阻抗匹配,否则会引起信号反射。如果不对反射信号进行处理,这些信号会被辐射出去。有多种有效的端接方式,包括源端端接、末端端接和AC端接等。

模拟电路。模拟信号应远离高速跳变信号,通过GND将这些信号隔离。应用中常用低通滤波器滤除周边模拟信号的高频噪声。另外,模拟地和数字地应当分开。

去耦电容。电源上的任何噪声都有可能造成器件工作不正常,一般来说,耦合到电源上的是一些高频的杂讯,可以通过使用去耦电容滤除,去耦电容为高频杂讯提供电源到GND的低阻抗路径。信号回流路径构成电源到地的环状结构,将去耦电容尽量靠近IC管脚摆放,使得回流环面积最小。大面积的回流环路会增加辐射,成为潜在的EMC失效原因。

理论上,电容的电抗值随着频率的上升逐渐接近于零,然而并不存在这样的理想情况,封装和引脚都会增加电容的等效电感值。同时使用多个低ESL电容有助于增强去耦效果。

线缆。许多EMC问题是在高速信号通过电缆时,线缆充当天线造成的。理想情况下,电流从一端流入线缆,在另一端无衰减地流出。实际情况是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存在会造成辐射,产生EMI问题。通过双绞线抑制感应磁场,可以使耦合保持在低的水平。在使用带状线的时候,注意提供多个GND回路(多GND线)。对于高频信号,应在线缆两端都提供GND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