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10hz至100khz是指下级负载得带宽还是指上级输入给LT3094得带宽?

楼主(2023-02-15):
LT3094的独特设计使其在10kHz时具有仅2nV/√Hz的超低点噪声,在10Hz至100kHz宽带宽范围内具有0.85μVrms的集成输出噪声。请问这个10hz至100khz是指下级负载得带宽还是指上级输入给LT3094得带宽?

网友:
是芯片本身输出噪声。

网友:
器件本身的定义

网友:
不是上级带宽,而是其自身工作带宽范围。

网友:
器件本身的工作范围。

网友:
    输出噪声在10Hz至100kHz宽带宽限定范围内的积分为0.85uVRMS,你若是不同带宽,噪声表现不同的,这里相当于给出典型值

网友:
    运放有个噪声谱密度,然后spec中还有个噪声谱密度曲线,从曲线中可以看出,运放有个1/f噪声和宽带噪声,其单位都为nV/根号Hz。 当一个运放电路没有给他加低通滤波器的时候,其总噪声为噪声谱密度的频率积分,积分范围为0.1Hz~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而这个10Hz到100KHz就是上面提到的积分范围的一个区间。这个10hz~100khz和你供电的DC-DC开关频率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