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看不见PCB decal

楼主(2023-02-15):
刚在pads layout的元件封装编辑库中编辑了一个元件的新封装,编辑完了提示是否要创建元件类型。选择了否。然后想重新再修改下刚才的封装,但是从open decal打开选择刚才的元件库,发现元件库下面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重新画一个封装,用刚才的封装名。

网友:
重装软件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你没有保存封装类型吧。

只有你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