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PCB板一般的工艺要求有哪些?

楼主(2023-02-15):
做PCB板一般的工艺要求有哪些?

网友:
板材的玻璃化温度,即常说的Tg值,普通的用135度,如果无铅焊接就150度、180度,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
公差要求:包括板厚,孔径,线宽,SMT,BGA,外形尺寸,翘曲度等。

网友:
最小线宽/间距和最小孔径是多少?

网友:
有没有阻抗要求?如果有公差是多少?

网友:
做的很好,非常棒!

网友:
板厚 油墨颜色 最小线宽距,表面处理方式,阻抗要求,层叠方式,拼版方式等

网友:
板厚,板材,阻抗,线宽,间距,板子尺寸,过孔大小等